西数的硬盘,这样了还有救么

楼主(2015-01-07):
硬盘式西数的移动硬盘,读写速度惨不忍睹,检测了一下出现了这些问题,还有希望被修复么?

网友A:
问题不大吧,MHDD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吧,MHDD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需要进入PE修复么?

网友C:
修复一下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复一下试试吗

这个需要怎么做?

网友:
用MHDD的ERASE擦除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只是一点坏道,是小问题。

网友:
如何修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进入PE修复么?

DOS下运行MHDD
教程,网上SO一下,大把。

网友:
小问题用修复软件修一下试试 不过不建议存一些重要的东西 要不然后悔都来不及了

网友:
会的很简单,不会的求死人啊!

网友:
用MHDD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修倒是可以修,不过你不会的话,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用wdr3.6格下包好

网友:
我建议修复好后,数据导出来,更换新盘,好用

网友:
硬盘现在也不贵,这个留着作为下载盘使用,毕竟数据无价啊嘿嘿。

网友:
最好还是用WDR做46然后内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