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 开机掉电

楼主(2015-01-07):
型号:Dell 5437
主板型号:DOE40-HSW 12314-1  Rev:A00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3a掉回待机,待机电流为0.03A,电压PL8201,8202这两电感没有电压,其他电压都有出来。偶尔电流能上到0.6A,然后待机电流有时候会在0.03a-0.01a来回跳。刷过bios还是一样。图纸也没有找到。x宝上也没有图纸卖。
有大神碰到过这个故障的吗?谢谢

补充内容 (2015-1-8 17:57):
偶尔能亮机,这个机子电流上到0.7a亮机,bios刷了几个后面都一刷就报错,然后换了个bios刷,电流档在0.29a,然后直接报警7声,换回原来的bios和程序,依然掉电,没有图纸,个人认为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PL8201,8202这两电感没有电压,估计是CPU和集显供电吧。

网友:
先判断那两个供电是什么供电,如果是CPU供电,修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8201,8202这两电感没有电压,估计是CPU和集显供电吧。

你修到过这个机子吗,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到过这个机子吗,大神

没修过,根据电流大小推断应为CPU供电没出来。

网友:
想办法修复没出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