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 E430 笔记本 主供电短路

楼主(2015-01-07):
联想E430  E530 笔记本 插电池  在接上电源  第一次可以充电  ,拔掉电源 再次插上 主板就短路了

网友: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A:
重点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B:
应是保护隔离没切换,查一下ACIN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是保护隔离没切换,查一下ACIN信号。

这个信号 都谁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

两个机器  一模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

搞了一天了   都没有搞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信号 都谁给的

19V供电经两电阻分压得到的。

网友D:
哪里短路,烧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短路,烧哪里

E530 笔记本 插电池  在接上电源  第一次可以充电  ,拔掉电源 再次插上 主板就短路了  可调电源电压拉低 电流4A     拔掉电   打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