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Z77小板两个故障

楼主(2015-01-07):
P8Z77-I DELUXE.两片都是ASUS的迷你小板,如图:

一片故障为上CPU点开机键后BIOS第一脚死波,也就是如下:

就死在这个波形这里,应该是还没开始跑内存码,只是由于没有LPC总线的数码卡所以不知道什么代码,论坛上有“抓波高手”,所以来求助下,希望能得到解决问题的点子,谢谢啊,第二块是开就了但是挡机,如图:

就挡在这个波形这里,这个应该是跑过了内存还是正在跑内存的波形吧,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对数码卡依赖很大的。。。。不能关机,。。。。!!两片板子各电压的对地值以及电压都测量过均正常!LPC总线也正常!,IC我也都用代换法换过,BGA也打过了,还是没好。。。。希望来论坛能有解决故障的方法,谢谢!主要是学方法...

补充内容 (2015-1-8 13:00):
基本工作BIOS肯定是都刷过的,SPI总线也是量过的

网友A:
先刷个BIOS或换BIOS芯片试。

网友B:
BIOS芯片坏也有可能

网友C:
刷BIOS。。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试试啊、

刷过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坏也有可能

这是刷过BIOS的噢,但是就是找不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或换BIOS芯片试。

BIOS最先考虑的,但刷了还是不行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