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昂达平板v702

楼主(2015-01-07):
这是什么芯片
此机器充电异响,不能开机,拆开看,烧掉一个二极管 j476  ,同时这个6脚芯片,有一个脚掉了,需要更换。

网友A:
31=e0f 的下边中间脚上是不是有个小电阻粘在上边啦?

ddj

网友:
这家伙怎么了?什么现象呀?

网友:
我晕你怎么不说问题啊

网友:
貌似这个6脚的弄不好 会搞成开机的时候不充电

网友:
直接换掉这些烧坏的元件不行吗

网友:
看周边器件,90%可能是背光芯片,楼主是不是背光不亮??

网友:
是的,这是背光芯片。这里的信息:

网友:
怎么直接上图。不说问题呢

网友:
什么问题,放大镜看下不就看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e0f 的下边中间脚上是不是有个小电阻粘在上边啦?

不是,这个芯片有一个脚跟其他脚连了,弄直了,结果掉下来了,没法子,只能换了,,旁边一个j476电容炸了。你看到的黑东西,可能是烙铁带的

网友:
这么小用什么样烙铁悍好呢

网友:
刀头还是尖头

网友:
帮顶下,不知道故障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