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G470不出集显供电集显供电0.44的经验

楼主(2015-01-07):
关于联想G470不出集显供电集显供电0.44的经验,最近手里来了一台联想G470的机子,上稳压电源,电流0.3不动,换了一个I5的CPU,电流上到了1.1几降到1.04不动,外接不显示,的现像。其他的我都不想说了,我这个机子按6系列的时序查了,平台复位已经产生,主要想说的一点是,集显供电0.44,有的人说是内存不过。我外接不显示,后来想了很久,信号有满足了,为什么不显示?想来想去,是不是有的机子不接内屏不显示呢?马上接内屏,哇!显示了,  测集显供电还是0.44V,Why??后来发现看电影的时候这个电压就起来了0.95V,不看电影还是0.44V。算是给大家一点提示吧。

网友:
当然我也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们,如果上I3的会不会有显示?CPU是不是还集有显卡 I3的集成有不?

网友:
CPU、显卡为了节能,电压是变化的。

网友A:
G470 集显电压不出来好像HM55  BIOS 也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70 集显电压不出来好像HM55  BIOS 也会坏

g470  是 65的

网友B:
这款机器是  hm65的桥 , 楼主应该是 cpu 坏掉了 ,换cpu 电流到1.几 外接不显。被误导了 。其实,好多机器 直接外接是不显示的,我修机器的时候 只要电流跳变够了,就接内外屏都试一下 。

网友:
是HM65 打错字 了

网友:
上次有个是BIOS故障大致集显电压没出的

网友:
那意思就是不接内屏,显卡供电出不来呗!

网友:
楼主这个主板 集显电压 就是0.4 正常开机的话  是正常的   0.4说明集显电压已经出来了

网友C:
有独立显卡的主板,集显供电0.4应该是正常的,测过其它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是  hm65的桥 , 楼主应该是 cpu 坏掉了 ,换cpu 电流到1.几 外接不显。被误导了 。其实,好多机器 ...

是的,以后大家要留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独立显卡的主板,集显供电0.4应该是正常的,测过其它的主板,

是的,以前自己没有留意,在论坛里搜了很多大家都说显示没有出电压,是桥,挂了,后来接内屏才知道,放电影的时候用表量了,才明白

网友:
不知道大神想说什么

网友:
一刷bios
二环cpu

网友:
集显电压本来就低吧

网友:
就是说0.44是正常的 不是没出集显?

网友:
G470集显电压一出来应该是1V,然后降到0.45V

网友(2015-04-07):
过不多久这个CPU又会坏的,这个机器CPU供电总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