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诊断卡显示d0,有时显示00,有时显示07,有一次插上诊断卡后突然好了

楼主(2015-01-07):
内存条是好的,插上内存,插上诊断卡后,开机大多数直接显示d0,有时直接显示07,有时直接显示00,有一次把诊断卡拔出再插上,突然又好了,能进入系统,再次开机依然有故障,后来试着按压诊断卡处,有时会好,大部分没有好,依然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你刷哈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你刷哈BIOS呢

没有写bios程序的编程器啊,怎么刷啊

网友:
主板有虚焊的地方!单桥的吧?按按桥试试!

网友:
BIOS有可能,桥也有可能。

网友:
既然没工具,怎么修?

网友:
压桥试试,如果有变化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之前接触有几张 开机直接跑D0的 刷BIOS无效 换IO就好  好几张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