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 7774 v3.0 无cpu供电

楼主(2015-01-08):
来论坛有些日子了,就是学不到什么,可能我太笨了。在论坛里看到点资料就下载,结果呢。都是下载我看不懂了。唉搞得现在要下载又没有分了,所以来发个贴子。希望大家给点分小弟,好有分下载学习
  小学没有毕业不好意,表达不好。还是进主题好了

主角MC 7774   不显示。按流程走,内存 CPU 总线 桥 发现除了cpu没有外其它正常。那就修cpu供电吧,电源芯片是ut501  先来看看工作条件,先测一下五脚EN,0V,呵呵,我笑了。终于到我捡个便宜的了、。跑一下线路发现接有两个三极管,两个管的E极都 是接地,第一个三极管B极3.3V,好像不对,第二个管B极是0.7  但为什么C极还是有3.3V呢??坏了?这管是1A,找个换一下。换好后还真有cpu供电了,上显示器有显示,以为可以了,就装好试机,装好又不行了,还是没有cpu供电,怪了,在测一下还是没有en的开启。再拆下来又换一个管试,又可以了,好样的,这次多试几次,都正常,想想还是断电放久点再试试看吧。过了半个钟再回来试,又不行了,什么原因,还是那个EN没有开启。其实我不会修板的,我是没办法了,只好把第一个三极管的B极3.3接地去,然后电源芯片EN就有1点几V出来了,原因不清楚,也不想跑线去杳,我也没有图纸,也不会看。就这样吧,试机两天没有事,交货

网友:
找电路图研究研究

网友:
把名称都搞错了,是MS V星的主板

网友A:
这里正常情况下,第一个三极管B级电压应该是0.7V左右处于高电平导通状态,第二个管B极是0.7,正常应该会拉低本身C级电压,楼主你把第一个三极管B极3.3连接E级接地去,电源芯片EN就有1点几V出来了,可能这个三极管是属于低电平导通的PNP类型三极管,第二个管子应该是NPN类型的,建议还是去查找第一个三极管B级相连控制信号来源解决故障。

网友:
第一个三极管BE级之间直接相连时间久了,可能还会引起烧本身。

网友:
放到了空间了空间裂缝 地方

neco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也行,,不知道到底为什么烧的呢??

网友B:
这样也可以。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可以。稳定吗。

这里处理会影响主板正常关机,使第一个三极管B极一直处于接地低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正常情况下,第一个三极管B级电压应该是0.7V左右处于高电平导通状态,第二个管B极是0.7,正常应该会拉 ...

多谢大神的指点。下次一定会注意了。这次就算了。板都交了,也没有留下电话。有电话我会叫他回来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