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2J蓝屏

楼主(2015-01-08):
一个二修的本子,客户拿来说是点不亮让看看。刷了个BIOS就好了,让客户取走了,第二天就来找我了,说是蓝屏,我进系统试了一上午,一切正常。给客户打电话,客户说一看电影就蓝屏。好吧,开机联网,开个电影看看吧,然后忙手里别的活了,一部电影快演完了的时候,我手里活忙完了,再看这机子,还好好的。看来本子应该没问题,正准备关机的时候,突然鼠标就不动了。随后就是蓝屏,代码都没看清机子就又重启了。刷了好多个BIOS都不好,无奈焊显卡吧,焊完还是一样。内存换过试了,硬盘也换过了。求助下看看有没有遇到一样问题的 !论坛搜了一下没看到类似的问题 !

网友:
把系统蓝屏后自动重启调了看看到底显示什么蓝屏代码,或许能有点帮助!

网友A:
看看通病的几个管子是不是改良的,如果不是改良的先换了管子再试

网友:
最讨厌这种蓝屏问题了,测试费时间

网友:
说的不够具体,做的还是太少

网友B:
换个硬盘 重做个系统看看  跑跑鲁大师 看看

网友C:
之前遇到一台联想的  不定时蓝屏 最后发现是内存问题 。 你可以参考一下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个硬盘 重做个系统看看  跑跑鲁大师 看看

硬盘换过了,系统做过好几个,GHO版的安装版的都做过了。XP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遇到一台联想的  不定时蓝屏 最后发现是内存问题 。 你可以参考一下 。

内存我换过了,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通病的几个管子是不是改良的,如果不是改良的先换了管子再试

你说的是桥供电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硬盘换过了,系统做过好几个,GHO版的安装版的都做过了。XP 都不行

CPU有没有换过试试      那显卡是加焊的吗?要不换个显卡     有可能显卡本体不良    先直球重做看看

网友E:
有些蓝屏故障难度大,拆下,测试3D MARK  看看,或看蓝屏代码,有什么冲突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蓝屏的时候,楼主看看外接是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蓝屏故障难度大,拆下,测试3D MARK  看看,或看蓝屏代码,有什么冲突

早上蓝了,忘记看代码了。。。。。。  手里忙顾不上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些蓝屏故障难度大,拆下,测试3D MARK  看看,或看蓝屏代码,有什么冲突

测试3D MARK  测试是啥意思   怀疑显卡?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有没有换过试试      那显卡是加焊的吗?要不换个显卡     有可能显卡本体不良    先直球重做看看

排除散热问题,我也遇到CPU引起的蓝屏,一代I3的u集成显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测试3D MARK  测试是啥意思   怀疑显卡?

不一定,显存的可能性大,显存跟内存作用是差不多的呀,内存不良引起的蓝屏多多 ,显存不良虽说导致花屏多,但不要排除导致蓝屏的个别现象

网友:
最主要的是蓝屏代码是什么 是不是每次蓝屏代码都一样

网友:
显存,以前搞台T400有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显存的可能性大,显存跟内存作用是差不多的呀,内存不良引起的蓝屏多多 ,显存不良虽说导致花屏 ...

谢谢,明天闲了再从头开始慢慢检修吧!!硬骨头我就慢慢啃。

网友:
可能还是 bios的问题 这里有同志 一口气 刷了 20个呢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可能CPU供电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