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不过内存

楼主(2015-01-08):
天同行拿一块ga-a55m-ds2说不过内存,叫我看一下,急要,看了一下这块很新没有修过,技嘉主板一般有电路图我最高兴的事阿,上电真的不过内存,我测内存几大供电都正常是阿,技嘉通病是bios容易出错,刷bios,过了可以显示了,同行拿走了,过了一天又来了说不跑马了,上电测一下测一下pci插槽时钟,复位都有了,也测一下pcie插槽也有时钟和复位了,这个真是难搞好了,我又测所有供电也正常,断电测rtcvd时只有1.1伏阿那么少不正常阿,上电测rtcvdd有时2.6有时也只有1.8伏,有2.6伏就能显示,问题在这里就好办阿,打开电路图
一般pq1坏多拆之,换上一样只有1.5v更少了,再换一个pq1一样阿,,那么只能拆开pr28拆了,测有一边有3.3v正常说明了就是后极拉低了,只剩下pbc25和桥了,拆pbc25一样阿,那么只有桥了阿,桥有问题吗,要搞桥不成,不要冲动看一下还其他到达零件吗。。再查图以下

还有一个电容拆pcb2换上rtcvdd正常的3.3v了,上机显示了,这个让我明白rtcvdd电压过秒会导致有复位一样不跑马,维修实图

网友:
有图维修快些 笔记本一样 AMD的RTC电路会引起各种问题  维修时需要考虑的一个方向

网友:
今天就1分了 都给你吧 很给力啊,rtc电路有时候会造成很多怪故障

网友:
电容漏电会导致电压下降

网友:
小电容引起的不过内存,不过有图纸确是好半一点的……

网友:
这种还没有修过

网友:
这种RTC电路电压低的经验很少见,赞一个,学习了!

网友:
AMD的板很多RTC电路有问题不跑码的

网友:
RTC导致的不跑码常见,前面有一个不过内存混淆了视听

网友:
楼主所谓的pcb2应该是PCB24吧

网友:
很给力,赞一个呀

网友:
不好意思,下面那个图纸没注意,PCB2是连io的?

网友:
额  我经常遇到这种 RTC被拉低的 找不到原因

网友:
既然是不过内存,应该测内存各个供电和信号,你是怎么想到测时钟芯片的工作电压的。

网友A:
错字 少字那么多  也不检查下再发

网友:
只有认真找过才知道,不然就赶桥了,对先手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字 少字那么多  也不检查下再发

你写阿,你就没有错字,我又不读文的阿。。。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
楼主可以加上图纸

网友:
AMD的机器,要是因特尔的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结果,

网友:
很给力,赞一个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把图纸一起发上来啊!!我正在找呢??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会造成开机不跑马,有供电时钟和复位。果断学习了。大师经验很丰富。

网友:
这种RTC电路电压低的经验很少见,赞一个

网友:
技术不错,不过我感觉故障应该是不跑马,呵呵

网友:
楼主 两个BIOS都刷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感觉这种AMD的板子故障率实在是太高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有思路有方法,就是字不打错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