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台神舟笔记本,屏幕显示线条,白屏,显示闪动

楼主(2015-01-08):
         神舟天运f231s,用了多年,出现屏幕显示线条,白屏,显示闪动现象,特别是碰触显示屏,这个现象就出现,开始较少,后来越来越严重,看的眼睛都花,甚至无法观看。
        忍无可忍,拿去维修店,都说要换屏。400元。老机器,不值得。拿回来自己拆开,看个究竟。看起来显示屏背板一尘不染,完整无缺,又没有砸过,难道光刻微带线路会断?修理店维修人员曾说过这种可能,于是开着机,用手到处按压不同部位,寻找故障位置。

       就这样,还真发现当按压到左上角时,故障现象很明显的变化。试着用力方向与故障减轻关系时,
发现在左上角往内用力轻轻一扮,故障消失,完全正常。放手故障出现,力度不同,故障不同。只有当力度达到一定时
故障才能消除。
         观察发现,笔记本显示屏整个上边,帖满排线。通过实验,发现就是左上角有部分帖屏排线与屏幕触点接触不良所致。
找到原因,对症下药。于是在左上角的内边框,扎进去一点纸块,用力顶住,让屏幕与贴线充分接触。调整到适当位置时,故障消失即可。
          问题就这样解决,虽然不是太好,但知道问题所在,不至于影响大雅,还是可以将就凑合做使用。要真正解决
贴线接触不良,现有条件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
          故障产生原因:就是长期盒盖时,扳动左上角所致。所以奉劝笔记本用户,盒盖也要小心。
          这不是技术,这只是经验贴。愿与人共勉。

网友:
论坛里的覃老师已经把类型这类的案例写出来,加热铜片可以做到彻底解决,同时冒着风险。你的办法是风险量小,也是最保险的

网友:
友达的屏会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A:
屏线问题收费400?这钱好赚哦

网友:
人家说的是屏帮片,!!!!

网友:
其实还是屏幕的问题  这样解决了 能坚持多久呢?

网友:
这该怎么保修啊,相同毛病几个月坏了也不好说呀

网友:
这个修机子的家伙不认真吧,我们一般是要换屏测试一下

网友:
是屏的软排线?

网友:
优达的屏幕没办法 后期都是这样

网友:
据说有修屏的烙铁的,加热一下,不过风险极大!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问题收费400?这钱好赚哦

人家说的是屏   不是屏线    LCD屏

网友:
故障产生原因:就是长期盒盖时,扳动左上角所致。所以奉劝笔记本用户,盒盖也要小心。

网友:
买个加热屏线的东西和烙铁,来回拖几下。只是有时候越拖越多,呵呵

网友:
换一根屏线吧

55717801 -1 看都没看清别人说什么。

网友:
节哀吧 朋友 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