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360,键盘不能使用

楼主(2015-01-08):
机器型号:联想Z360
主板板号:DALL7AMB6E0 REV:e
故障现象:键盘有时不能使用,且停止响应后一直不能使用

此机器键盘纵线,列线直接连入EC,无上拉,无排阻,无排容。

在键盘停止响应时,Y线的电平置高,正常可用时,电平为低

1、更换键盘,测试无效

2、更换EC

3、更换EC及南桥BIOS芯片(手头有料板,直接芯片对换)

4、更换硬盘重新安装系统

测试过程中除开关板和无线网卡,显示屏,硬盘外,无其他外部设备

网友A:
键盘和EC都换过,都没修好的话,是不是之间都断线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和EC都换过,都没修好的话,是不是之间都断线之类的

芯片和键盘都更换过了,那就是线路问题了。

网友:
补充下,键盘接口每个键的阻抗都是一致的,能用的时候所有键都正常

网友:
往往看似复杂的问题,都是小问题。键盘接口松动或者接口到EC断线。不要想得太复杂。

网友:
键盘接口那边应该有走线的呀。 上面有个锡点  万用表两头量一下就知道有没有断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