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顶星T-945GCM无音频输出

楼主(2015-01-08):
俺菜鸟一个不懂什么,特向各位大神求助!

昨天开机发现开机没声音,打开Windows的声音管理,音量是开到最大的了,还是没有声音输出,前面后面的音频口都试过了。
重启了一下系统,右下角没小喇叭了,打开设备管理器不认声卡了
抱着试一下的心理,关机,打开机箱抠掉电池放电一下,然后装回去再开机,声音是有了,但是............有爆音,前后音频口都一样。重装了声卡驱动依然还是有爆音
深夜了然后关机睡觉
今天早上再开机又没声输出了进BIOS看,板载声卡的选项没有被关闭啊

各位大神,以你们的维修经验说说这是咋回事

网友A:
重做系统,再不行就是音效芯片坏了。

网友B:
声卡的晶振及谐振电容也需要注意下

网友C:
功放的问题居多……

网友:
芯片的问题也有

网友D:
重先装个系统换个耳塞可保你OK,你好,你这情况坏主板的几率是非常小非常小的。

网友:
驱动试过了,,那就是声卡本身的问题了吧!!

网友E:
最好的解决办法 ,,进BIOS禁用板载声卡,,加张PCI声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做系统,再不行就是音效芯片坏了。

好的!我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的晶振及谐振电容也需要注意下

那部分元件是声卡的晶振和谐振电容?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放的问题居多……

起初我也以为是音响有问题,但是换耳机,音响换了两套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换芯片的难度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先装个系统换个耳塞可保你OK,你好,你这情况坏主板的几率是非常小非常小的。

今天起床开机,发现自检界面提示要按F1,进去系统发现时间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的解决办法 ,,进BIOS禁用板载声卡,,加张PCI声卡用!!!

在电脑城做过售后,那些廉价的PCI的声卡很容易挂的贵的又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的晶振及谐振电容也需要注意下

声卡哪有晶振,谐振电容?

网友:
有的主板上面是有的

网友:
重装系统,换声卡,声卡周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