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3-PLUS-R2 BIOS 真相

楼主(2015-01-08):
http://www.szdnkx.com/soft/P8H61-M-LX3-PLUS-R2.zip

修了个ASUS的板,P8H61-M-LX3-PLUS-R2

故障:点不亮。 不上内存di didi 的叫。

在ASUS的官网下了BIOS。 从1006 1005 1004 到出厂最低的版本。
全都刷了,刷完后,直接就是亮一下,就灭。

后来找ASUS售后的朋友,在他那刷了个BIOS。 结果OK,亮机。

他把他刷的,根网上下的,十六进制文件比较,没一个一样的。

我还特意确认了一下型号。ASUS售后的朋友说,不知道原因。

:L

网友:
晕,还有这种事,我以为网官下载的就可靠了。

网友:
和楼上的有同感

网友:
内部提供的BIOS版本与外面的不一样,内部还分改进版等 等 的。

网友:
正常的机子用官网的BIOS是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这个板子的BIOS,,官网上的那个是加密了的,,刷之前要解密!!

网友:
什么啊,华硕官网BIOS是win  dos系统下升级bios用的,用华硕的bios升级软件,可以用,亲测很多没问题,问题在你不开机进不到系统,,你可以用工具读好板bios,写入要刷版bios就可以了,以后有空多备份好板BIOS,

网友:
看来官方也爱忽悠人啊……

网友:
内部就行,外部就要靠运气了吗?

网友:
官网也不可靠?!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无语啊。应该不像是加密的。

网友:
是各个版本不一样吧

网友:
华硕还有这事,真是奇怪了,还分内外呀

网友A:
好像有时会有这个现象。。。华硕也不厚道啊。。哥们,你的BIOS呢??赶紧贡献出来阿坝

网友:
正常 碰到几次 刷备份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时会有这个现象。。。华硕也不厚道啊。。哥们,你的BIOS呢??赶紧贡献出来阿坝

第一句话就是啊。

网友:
见识了,又多了个借签

网友:
你是不是下载的时候,选择的系统不对应啊。曾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