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抓不到wd 硬盘

楼主(2015-01-08):
很老卓上电脑使用时特然没画面,原来主板抓不到硬盘,试过拿出装另一电脑,都是这样,
硬盘已用了若十年,有得救吗?
请各位指点谢

网友:
修盘的话,价值不大,恢复数据的话,肯定是有希望的,当然,首先要确定故障点。

网友:
都使用了若十年了,我觉得没有必要修了吧。

网友:
十年的盘了  该换了 。。   现在硬盘又不是很贵

网友:
会是电路版损坏吗?

网友:
寿命到了,

网友:
没有重要的数据,那就换一个吧。毕竟老硬盘用着也不安全。

网友:
硬盘这东西一旦修过,用着都不放心,没必要修它了

网友:
这么老的盘,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没有必要修的, 换一个吧

网友:
试下拆了底板,用风筒吹吹底板,硬盘复活了,真奇怪

网友:
10年太老了吧,不值得修

网友:
有个笔记本硬盘,用的时候,笔记本从床上掉地上。。。  之后关机再开机,时间无敌长,再后来,只能认盘,读不出数据了。。哎。  躺在那里,还打算去恢复数据呢。。问问都是天价

网友:
认盘好搞,就看头是不是好的了,换了吧老哥

网友:
是不是分区丢了,如查BIOS能认,还有救!

网友:
易我分区表医生

网友:
如查BIOS能认,还有救!挂在一台好电脑上做从盘, 下易我分区表医生查查

网友:
要数据就搞搞,不要数据搞什么

网友:
老古董,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