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P0001黑屏不开机,有时候又能开

楼主(2015-01-08):
本人新手,今天收到一台方正 T400P0001 黑屏不开机的主板,按下开机键无反应,电流一直在0.01A。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楼主送到维修站维修吧。。

网友:
触发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  你别逗好么  你这么能说你是新手呢 ?  你让多少新手无地自容了

网友A:
测下开关脚位有没有电压  如不是专业维修的 还是送修吧

网友:
设备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开关脚位有没有电压  如不是专业维修的 还是送修吧

有3.3,短接又能开,飞了跟线能开了,现在 发现飞线开机,开关板发热严重,还有小火花,好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