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670卡进度条,pe 安全模式 都进不去

楼主(2015-01-08):
在进度条哪里就像是个windows xp 就没下文了,外设全部拆了 网卡声卡 读卡器 都拆了还是不行 南桥换过了 显卡加焊了 BIOS 刷过了 还有什么地方会引起这种问题
Windows

网友:
最基本的硬盘换过了没

网友:
CPU有没有换个试试 换个硬盘 重装系统呢 如果都试过了 那就等他当机的时候不要断电 量量电压 信号 看有没有异常的

网友:
键盘 硬盘 桥 把所有外接的东西 能不装的都不装 裸板点

网友:
这机器小问题修一下还行 大问题就没必要再继续了 神舟的板不太稳定

网友:
我有一台HP321也是当机啊

网友:
南桥空焊,加焊

网友:
搞个小点的。。没有什么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