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手机不充电...

楼主(2015-01-08):
我说的适用于一般手机.....手机不充电,我们确定是电池问题还是电池座,主板。在确定是手机主板问题时,我们可以直接在USB接口直接飞线至电池座......简单.轻松拿钱.

网友A:
USB接口是5V,而电池座输出一般为3.7或3.8V怎么冲,这不是开玩笑吗

网友B:
我不建议大家这么操作,这样相当于直接把电池正负极接5V电压直冲,而且坏掉的Vcharge电路也未断开,说的不好听点,有人身安全问题;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电池夹稳压电源。。。。会有事

网友C:
改好的时候跟客户说下,注意充电时间。

网友D:
楼主 这样会不会有危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这样会不会有危险啊

不会的 ....就是像用稳压电源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好的时候跟客户说下,注意充电时间。

当电池电压和充电电压一样....就不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是5V,而电池座输出一般为3.7或3.8V怎么冲,这不是开玩笑吗

试试就知道了...咯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建议大家这么操作,这样相当于直接把电池正负极接5V电压直冲,而且坏掉的Vcharge电路也未断开,说的不 ...

电池有温度和电量检测没事的..

网友:
这也太直接了吧,有危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是5V,而电池座输出一般为3.7或3.8V怎么冲,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你就外行了吧

网友:
加个反向二极管和分压电路比较完美

网友:
安全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