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809背光不亮、灯不亮维修

楼主(2015-01-08):
摔坏或进水的I809,一般先看看显示屏座子,然后测量C813有没有22-24V电压,如果没有直接检查U803或U805 ,一般就是虚焊或进水腐蚀,只要补焊或是更换 也可以短接,U805短接看图:

网友:
感谢楼主的贡献

网友A:
楼主是否对魅族3了解呢,也是背光不亮,没进过水,也没摔过,用了半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对魅族3了解呢,也是背光不亮,没进过水,也没摔过,用了半年

没修过此类的,不怎么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