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AAKX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楼主(2015-01-08):
       前天发帖子时,C7还是好好的,昨天晚上突然就发现多了122,是不是我的RP出了严重问题啊?另外上次用HD快速扫描没有扫出坏道,这次正常扫描扫出了两个坏道,听说用MHDD修复会损坏数据,用HDD Regenerator 不会损坏数据。我想妥善一点的拌饭修复C7和C5,请大神们继续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只要修坏道,就有破坏数据的风险,如果,数据重要就用DE提取,先恢复数据,再考虑修盘,如果,没有工具,就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修坏道,就有破坏数据的风险,如果,数据重要就用DE提取,先恢复数据,再考虑修盘,如果,没有工具,就 ...

多谢版主指点!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Opera/9.80 (Windows NT 6.1; Opera Now!) Presto/2.12.388 Version/12.16  (zh-cn)

网友:
    这样的坏道程度,拿数据估计不是问题;修盘,就必须找到完全贴切的固件了,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修坏道,就有破坏数据的风险,如果,数据重要就用DE提取,先恢复数据,再考虑修盘,如果,没有工具,就 ...

    请问一下版主,我的C盘分了30G,D盘分了80G,HD扫描出的坏扇区(错误在32791MB和32794MB)是不是就在D盘上?如果是D盘,那我就可以不用顾虑,里面没有重要资料。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Opera/9.80 (Windows NT 6.1; Opera Now!) Presto/2.12.388 Version/12.16  (zh-cn)

网友:
      先把数据搞出来再说

网友:
      先把数据用另外的盘备份出来,再考虑维修盘的问题。维修的话,整个盘的数据都有风险。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还是能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