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梅捷SY-AMN6PI-RL连不上网的神奇例子

楼主(2015-01-08):
前两天有个年轻小伙和他爸爸拿来一台老机器,说是连不上网,接到后,插电开机,如他们所说!显示未识别网络,怀疑驱动问题,问小伙有没有装过驱动,他说有,他自已都重装过系统了。看来不是驱动问题,但是自己还是打下驱动试试,连换了几个驱动故障依旧后就跟他们说是硬件问题,要留机维修,报价20.送他们走后,直接拆机拿出主板,主板是梅捷SY-AMN6PI-RL的,看网卡芯片是RTL8201CP,找了个RTL8201EL代换,换上后依旧,怀疑换上的芯片有问题,再换一个,还是一样!  看来不是芯片问题,那就查芯片工作条件吧,电压正常,开启正常,偶合电容两头都有波型。应该是正常的,那为什么就是连不上网呢?
   后来想到MAC地址,一查,果然,MAC地址:0000000000E0.看来问题出在这里,刷MAC地址吧,用刷RTL8201的程序,进到BIOS里输入指令,显示不是RTL8201的网卡,不对啊,拿起板子一看,网卡没用晶振,什么情况,对,原来是用的NV软网卡,软网卡的MAC地址是存在BIOS里的,官网找下BIOS呗,没找到这个型号,X,好吧,论坛里下载吧,找到一个,下载,X,下载分10分,心痛,拆下BIOS刷起,焊上。开机,查MAC,地址正常了,看来可以了,插网线,连上了,高兴。放在旁边试机,不管它了,去打LOL了!
  以为就这样结束了?还没,过了半个小时一把LOL打完,过去一看,X!断网了,又是未识别网络!什么情况,再一查MAC:0000000000E0。这什么情况?再刷BIOS,再开机,连不上?看地址:0000000000E0.不对啊,之前刷BIOS都可以的啊,怎么现在刷了一开机就变了?再刷,再开,再刷,再开!反复两次后,还是不行!有些没有头绪了!先睡觉明天再搞吧!
  第二天大早起床,马上开干,怎么干?直接拆下BIOS刷上,不忙着开机,插上U盘,进PE,全盘格式化,再重建MBR,再装系统,装好系统后查MAC地址,正常。插网线,连上,试机一个多小时OK。客户拿回家两天了打电话过去没有出现问题!
   总结:开始以为是网卡芯片问题,换了无效,后来刷BIOS,开始解决,过不了多久又出现问题!再刷,一开机就不行。最后再刷BIOS,全盘格式化,再建MBR,重装系统 OK! 发现问题在哪里了吗?对,是他的电脑中病毒了,而客户自己也重装过系统,这个病毒又能修改BIOS,它的特性是不是很像“鬼影”和“ICH"呢!所以我为了安全起见,才会全盘格式并重建MBR!建议以后各位遇到网络连不上的机器排除驱动后,先查看MAC地址是否异常,免得走弯路!

29939869654 -1 山寨

网友A:
他说装过系统你就相信他,一般这种情况你在IPCONFIG/ALL里面没找到网卡地址,在你的路由器和网络没问题的情况下重先建一个,点网络连接,属性,配置,高级,NETWORK ADDRESS ,再输入12个16进致的字母。重建个网卡地址不就行了吗,或在BIOS里面在芯片组设置吧网卡启动开启,实在不行给他装个系统,在路由器和网络没问题的情况就这两样就可以解决百分之九十的网络问题,一般坏网卡芯片和需要刷BIOS几率都是非常非常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说装过系统你就相信他,一般这种情况你在IPCONFIG/ALL里面没找到网卡地址,在你的路由器和网络没问题的情 ...

呵呵,看来你没仔细看贴,刚装的系统,而且是纯净版,还没激活,你觉得呢?再说你所说的这样做面对这种病毒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看来你没仔细看贴,刚装的系统,而且是纯净版,还没激活,你觉得呢?再说你所说的这样做面对这种病 ...

还有,请问你的评分是给我山寨什么意思,请问我哪里山寨?从哪里山寨?你可以不赞同我的方法,但请你不要乱说! 有版主看到的话希望给个公道!

网友C:
重建硬盘引导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建硬盘引导即可

这位正中要害!

网友D:
我一般碰到网卡坏了,驱动什么的排出以后,换芯片还不行的话就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碰到网卡坏了,驱动什么的排出以后,换芯片还不行的话就没招了

如果这种不愿意修的话可以给客户直接装个PCI网卡但,但是我想如果是中了这个病毒可能PCI的网卡地址也可以修改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重建硬盘引导即可

向我们不管给老机子还是新机子装个系统都会重建硬盘引导,其目的就是将C盘确定为准确的NTFS或FAT32格式,来确定装系统不会失败,这是装系统不会失败的必要步鄹,你不会这个步鄹都省了吧。

网友:
这种现像真的很少见,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我们不管给老机子还是新机子装个系统都会重建硬盘引导,其目的就是将C盘确定为准确的NTFS或FAT32格式, ...

像你这种连个内存不过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的,我能说什么呢

网友:
有些板子刷了BIOS都要重新写MAC地址才能上网,,要不就有问题!!这个也是类似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做个系统看一下

网友:
说人家楼主山寨的人就是高手说,你牛B你跑进来看啥子帖子,你有本事自己写去~我们都是新手相互学习才能长进,你拽的很,你发点精华帖子哇!胎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