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 内存电感阻值多少算正常?

楼主(2015-01-08):
           华硕X450CC
昨天接到同行拿来的一台机器,说很急,后来拆开了发现进水严重,就跟他说估计修没那么快,然后他就走了。
   拆机清理干净,   发现19V隔离不过,这个电感阻值跟我量的19V隔离对地阻值是一样的0.6多,我也不知道这个电感的对地是多少才算正常,    哪位知道是多少吗,还是它对地阻值0.6多是算正常的?  经过跑线发现它跑去板载的内存颗粒上了 应该是算内存供电电感吗?

网友A:
二极管档的0.6?还是电阻档的0.6

网友B:
它到了内存上面   引脚写的是什么  另外这个电感产生电压了吗

网友:
应该200到400殴左右

网友:
200到600 左右?

网友C:
我想知道楼主不是说19V不过隔离吗?那你就修保护隔离那块压  这么突然转到这里了呢?  量了一个电感 这么就纠结他的阻抗了?  这什么思路?

网友:
没有点位吗

网友D:
楼主能备份下BIOS吗。我qq502409075   麻烦给传份,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备份下BIOS吗。我qq502409075   麻烦给传份,谢了

论坛有
BIOS-机器型号X450C主板版号X450CC

网友E:
你的是保护隔离不过吧 ?
似乎是后级短路  先修下公共点电压

还有你的表述 0.6的阻值 这样的表述有问题  ……

网友:
我的是这个,论坛上的BIOS都下载完了,没一个能用的,都不会亮机

网友:
0.6欧的阻值不对啊,看看哪里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档的0.6?还是电阻档的0.6

二极管档!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它到了内存上面   引脚写的是什么  另外这个电感产生电压了吗

是进水机器,清理干净后, 上可调电源小短, 然后我就去量了隔离阻值,0,6多吧,  量到刚才那个内存电感我把它后级断开,19V隔离对地阻值500多,正常吧?      内存后级还是0,.6 应该还是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楼主不是说19V不过隔离吗?那你就修保护隔离那块压  这么突然转到这里了呢?  量了一个电感 这么就 ...

我把那电感后级断开,  19V隔离阻值正常,你说我能不怀疑他吗,  在说了我不知道这款内存阻值要多少才正常,所以纠结

网友:
有点位啊,但是也不能看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保护隔离不过吧 ?
似乎是后级短路  先修下公共点电压

断开内存后级,19隔离阻值正常, 为什么上电还是会小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进水机器,清理干净后, 上可调电源小短, 然后我就去量了隔离阻值,0,6多吧,  量到刚才那个内存电感 ...

那是后级有问题 了  小电流以烧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后级有问题 了  小电流以烧它吧

我用1.5V烧它,没反应

网友G:
我手里有一块,内存电感阻值185
我现在这块进水,修出电流1.15左右不亮机
有什么好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手里有一块,内存电感阻值185
我现在这块进水,修出电流1.15左右不亮机
{:4_12 ...

我那块板,已退给客户,客户赶时间拿走了,    电流1.15,  在看看进水的地方是否有没清干净之类的,有无断线, 或者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正常吗,总是量到哪个电感,都不敢确定对不对,有的量到只有1阻值,师傅说正常,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