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 板号LA-5162P 显卡周围图片

楼主(2015-01-08):
各位手上有没有这块板子啊 。。  板子被上一家干过显卡  拿来的时候显卡周围电阻都歪了  补了几颗上去  但是现在还是外接显内接不显   显卡已经换过新的。  真是醉了 。

大神门如果有这块班子能给我对照一下看我的电阻有没有错位吗

网友:
这样真看不出,上家故意干的好事,呵呵。电阻都没编号,装错也不知道

网友:
没有,这要修复还真是技术活

网友A:
就算有图,电阻没标识,大小你也不知道啊。对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有图,电阻没标识,大小你也不知道啊。对图纸吧。

关键是这个没有位号  图纸根本不好查。。 哎 也没个点位

网友B:
这下难搞了     上家是做桥的时候碰歪了 还是故意的    故意的话就难说了   估计位置都有可能给你掉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下难搞了     上家是做桥的时候碰歪了 还是故意的    故意的话就难说了   估计位置都有可能给你掉包

现在赚钱真难 。 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赚钱真难 。 哎

别灰心在仔细查查   跑马  跑的怎么样 感觉是要显示了  还是就跑一下停住了?  量量显卡的供电  晶振   刷BIOS 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灰心在仔细查查   跑马  跑的怎么样 感觉是要显示了  还是就跑一下停住了?  量量显卡的供电  晶振    ...

换内存  CPU  看看  上家万一给掉包了 也有可能

网友:
哪你就发片料板吧

网友:
查电路图啊

网友:
这估计难修了,加油吧

网友D:
上家有可能做过故障,楼主要当心

网友:
劝说机主换板,这块留着慢慢研究。

网友:
没有位号的。  这种小电阻找不到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家有可能做过故障,楼主要当心

是的 我也这样想的 。 装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家有可能做过故障,楼主要当心

最后是不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