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08二修机维修

楼主(2015-01-08):
     品牌:三星
     型号:RV408
     版号:BA41-01217A
  刚拿到机器的时候插上电流表,待机电流偏高,心想可能是通病,于是拆开机器,发现是被上家修过的

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于是去看南桥背面。发现那里修过通病。

那里有一个角接地连在一起就造成了待机偏高,我把它断开后,待机正常,换上10K电阻开机了,但是不上电,测电压发现没有CPU供电,查CPU供电芯片

芯片26脚V5IN只有2.6V肯定不对,于是查下去查到MOS管Q531。忽然发现旁边的Q537不见了,还掉了两个点,由于没有Q537的低电平Q531的就没导通,然后U506没有主供电导致不起CPU电。

找了两个元件换上以后,开机上电,此机修复。

(~ o ~)~zZ

网友:
这个机子修的不错  上家是怎么修得  这么简单都修不好

网友:
应该是上家 价格报高了,客户不修,拆掉了

网友:
好修。钱真好赚

网友:
发现只要按照思路一步一步来,都好修

网友:
我也感觉是上家修好 客户不修了     上家都拆掉那个管子了   说明找到问题了    还好没有给你做个很难修的故障

网友:
三星机器不好修

网友:
技术真好必须支持

网友:
三星的机器通病多 啊

网友:
感谢楼主细心的讲解与分析!

网友:
1.回复不要复制楼上的好吧

2.好修是因为楼主维修方法对 我们只看到了维修过程 觉得简单

网友:
还好上家没做大的故障

网友A:
应该 是上家做手脚了吧 不过 Q531 这个都没箭头 我都有点分不清了是什么沟通的了

网友:
上家未必修过,可能动过手脚

网友:
唉  维修的事说不清  多半是做了手脚

网友:
理论实践相结合才出高手,修起来就觉得不难

网友B:
楼主 附图纸和BIOS那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附图纸和BIOS那就更好了

三星R408 ba41-01217a 0121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 是上家做手脚了吧 不过 Q531 这个都没箭头 我都有点分不清了是什么沟通的了

N沟道啊。。

网友C:
应该是上家做的手脚吧  不过也还仁慈了 做得那么的明显 妈蛋 我遇到过把CPU旁边的小电容一段翘起来的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上家做的手脚吧  不过也还仁慈了 做得那么的明显 妈蛋 我遇到过把CPU旁边的小电容一段翘起来的奇葩

那真够阴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