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3SE 显示器 不开机

楼主(2015-01-08):
LG W1943SE 显示器 不开机,    按开 关,指示灯黄灯亮半秒  就灭,   屏上没反映,灯管两根都测了,没问题, 求个纵思路。

网友:
求高手指导下,谢谢,(上面字也打错了,,维修打成纵了,)

网友:
先检查下滤波电容有没损坏。

网友:
这显示器是用适配器,里面没电源板,    驱动和高压一体,   上面的电容也正常,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我用的是维修 电源,确定电源没问题,不过谢谢楼上的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直接换一通用驱动板试试就知道了呀

网友:
是驱动板的事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部分有问题(前天遇到个,也是通电,灯亮一下就灭了。把到高压的线断开,灯就正常。。外接高压条,显示也正常)

网友:
驱动板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常见3.3稳压器不良

网友:
先不用测。直接换电源板电容。25V1000UF  。不好使的话在测各路供电

网友:
高压板的关系

网友:
看电容,爆了没,有可能是高压板坏了,通高压板的电剪掉。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逆变电路。
同时检查CCFL灯管和灯泡连接器。

为维持及手动看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2026700

网友:
高压线圈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