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E350E 有开机音,没图像

楼主(2015-01-08):
能开机,有开机音, 但没图像,仔细看好像有背光,说明高压是正常工作了,   想求个维修思路

网友:
测逻辑板的各项工作电压。

网友A:
楼上师傅,屏线上供电的场管,为P沟道的,G极测,12。1V,,  S极测:12。13V,  这样子,是不是就不导通了,,,源极无电压,也就屏线没供电。这样如何查呢

网友:
仔细看了再仔细看一下 估计没背光

网友:
看看有没有影子?

网友:
逻辑板的VGH电压多少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师傅,屏线上供电的场管,为P沟道的,G极测,12。1V,,  S极测:12。13V,  这样子,是不是就不导通了 ...

说明驱动板没发出信号,没工作。。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
背光是有的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电视多开机几次就又正常了,

网友:
多开几次偶尔还能正常显示,显示时屏供电正常有,

网友:
谁遇见这样种机子,多开合几次开关,有时会亮机正常工作,     是不是软件的事,像这种液晶电视好刷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