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电源高压二合一的高压部分的EN电压为13.5V正常吗?

楼主(2015-01-08):
我是新手,在电脑实体店实习。今天接到一块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一小时左右就会红屏,我们用灯管测试仪测试过电灯是好的,于是想换个高压板试试,在更换前测试了一下电压,发现EN的电压居然是13.5V,不知是否正常,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
发错版块了

网友:
不正常,太高了

网友A:
EN 为开启信号,一般都是3.3v或者5v的。

网友:
谢谢各位,不知是什么情况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太高了不会是上拉问题吧

网友:
这么高,电阻坏了、。

网友:
高压部分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 为开启信号,一般都是3.3v或者5v的。

老师好,他指的是背光信号来源EN电压还是驱动芯片的EN脚呢?从一小时后红屏来说,应与EN电压没有关系,所以认为EN的电压是正常的, 怀疑的对象应该是主板或者屏的故障

网友:
我觉得 灯管测试仪测量是不正确的,有可能会误导   灯管测试仪只是看灯管亮不亮,如果你灯管接口有点小问题,时间长会引起灯管发红
测试灯管的正确做法我一直在用,也是觉得可行的方法就是直接用可调电源去判断灯管的电流,通过灯管电流马上就可以看出灯管有没有问题,哪怕是正常点亮的灯管

网友:
代换一下灯管试试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3.3V

网友:
正常,三星的大部分都是13.5

网友B:
看错了,不正常,是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不正常,是3.3

没有看错,重复测量多次。

网友:
是高压板坏了,店里的师傅已经修好它了。

网友:
楼主可能是   高压板的  电路损坏,造成电压 流过去了。

网友:
红屏你修高压板干什么,如果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早就黑屏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