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0 待机不出5V 不触发。

楼主(2015-01-08):
如题  待机不出5v  3.3v有  查图纸5v 是SUS_ON转换出来的 但是SUS_ON IO没有发出这个信号。求思路。IO的条件不好判断

网友:
有可能5V是触发后出来的  先修触发吧 开关脚有电没  EC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休眠 适配器检测 RSMRST  PWRBTN都正常不

网友(2016-01-20):
这款是触发后出来的5v

网友:
有些机器本来就是触发后才产生的。。

网友:
这个sus是触发后来的,5v alw有就试试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