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8718 能用8712代换?

楼主(2015-01-08):
IO 8718 能用8712或8716代换?

网友A:
不能,只能用原型号代换,带GB的不能和不带GB的换,技嘉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只能用原型号代换,带GB的不能和不带GB的换,技嘉专用。

     谢谢了!

网友:
不要随便代换,有的功能不一样的。

网友:
从淘宝买了个8718换上就好了,主板故障是不加电,是原IO内部有短路,导致75脚拉地,翘开75脚后开关就有5V。

网友:
哦,运气好罢了,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不可以代换的 ,8718F 和8720F都不能代换

网友:
我没有用不同型号的代换,就是买的和主板上的IO一样的型号的。

网友:
多数可以吧

网友:
不能随意代换  要看引脚定义是否一样

网友(2015-02-16):
有部分电路不同,但是代换后可以开机。点亮

网友:
自己查下引脚定义不就知道了?

网友:
IO真的有代换的吗?目前没试过IO代换!求代换列表

网友:
型号不一样就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