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高压板的供电vcc为13.5V,EN为13.5v,ADJ为1.5V算正常吗?

楼主(2015-01-08):
还未解决的问题。
问题

网友:
这明显是供电和开启想通了,不正常

网友:
EN高电平应该是开启了

网友:
en太高了,不对,一班就3到5伏

网友:
楼上兄弟说得对EN电压太高了 一般EN高电平开启电压在3.3V 而ADJ为亮度电压在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