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指示灯常亮

楼主(2015-01-08):
刚好师傅这有个宏碁显示器的主板,能看到电子器件烧坏。更换OK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这个只换芯片容易返修,烧成这样,有可能那一组的灯管或是高压包已经有问题了。。。

网友:
加个外接的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2楼的,别这样危言耸听,这种高压开关管损坏的几率很高,也不一定全都是线圈老化或打火造成的,单独损坏的几率很高!!!只要测了升压包正常,就没问题

网友:
LZ可否说清晨点啊……

网友:
楼主你说的这么简单,是想让大家YY吗?

网友:
哈哈 不仔细看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坏了什么芯片呀 都没有说清楚 之前是什么故障呢 怎么不来一个修好的显示图片呀

网友:
看图上的样子,是不是高压部分的元件坏啦??

网友:
更换后工作一会看是否发烫

网友:
电容爆了,烧了这个换掉一般都没问题,单独坏这个,得仔细查查别的东西

网友:
是什么东西给烧糊了

网友:
类似4606场效管那种东西

网友:
换块驱动板试一下把

网友:
指示灯常亮说明5VSB正常,问题在后级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也不知道楼主怎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