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aoc2391v程序

楼主(2015-01-08):
现象:正常连接后显示检测到无信号
解决:三步走
      1,:测量vga123脚和13,14脚的阻值是否正常
      2,:测量vga旁的管子有没有明显坏的
      3:刷程序
      4:主芯片坏,手摸烫手
这台机子是程序的问题,刷一个不行必须刷两个.一个板子上两个芯片程序pm。。。和24c16wp
废话少说上程序817267两个程序放一块了  下载时省分

网友:
AOC的程序,收藏 了

网友:
下载用了楼主的程序,修好了一台,经过鉴定百分百能用,包里的文件很祥细,力赞一个!加满分

网友A:
我这台是U106这个程序有问题(包里2K这个),U108这个刷回原来还是可以用的,原故障是开机无信号,所有测试电压阻值都正常,再次非常感谢!

网友(2015-02-07):
引用 网友A:
我这台是U106这个程序有问题(包里2K这个),U108这个刷回原来还是可以用的,原故障是开机无信号,所有测试 ...

不用客气,资料 就是用来分享的

网友(2016-08-15):
正好需要下载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