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显卡

楼主(2015-01-0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Y460的不显,电流到1.4A这就是显卡问题了,加焊吧,一会儿,加焊好了,上电可以显了,但进系统就不行了,装过系统一样不行,算了,换吧,这个卡不便宜要120个大洋,等了半天蕊片到了,装上还是一样不能装显卡驱动,刷过BIOS一样不行,有没有同行修过这个机子呢

网友:
你是双显卡吗,看看哪个显卡驱动装不上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吧

网友:
供电正常的,把它搞成集显就可以了,客户不接{受,现在换了卡还是一样

网友A:
换一片焊仔细一点,换好后对比一下电感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片焊仔细一点,换好后对比一下电感阻值,

好的谢谢你,现在AD在测中

网友:
进PE试试,如果正常的话那就是驱动问题。如果你装的是GHOST版系统,建议在打驱动的界面只勾选网卡驱动,进系统后用驱动精灵一个一个打驱动。有时候驱动不对会卡系统LOGO 或灰屏。我有碰到过。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DELL的笔记本,换了显卡能识别到,就是打不上驱动。最后确定是焊接的问题。焊接的时候仔细点。

网友:
沙发必须抢,难得看到你发帖子,以此鼓励一下!

网友:
这个不是硬件问题,我用的是联想,是软件原因。去官网下载个独立显卡驱动吧,打上就ok了

网友:
安个纯净版的系统,然后打驱动。

网友:
我这有俩板子。都是认不到独显。头疼。都换板了。

网友:
试下安装完正版不要安装克隆系统试试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感叹号,怀疑显卡缺一个供电,1.8v ,0.9-1.1v

网友:
AMD的显卡 吗  120 翻新的吧  全新的要200多  我估计 是不是新显卡 有问题哦   这卡很贵的 100多大多都是翻新的  我有台 不敢换 AMD不靠谱  翻新的太多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是显卡的后面有一组供电出问题了,原来是0.9V电感出问题成了0.4V,换了一个电感就好了,现在用GHOST版都可以了,测试3DMAX都可以了,今天可以交货,可惜只收了260元!!!现在做维修不好了

网友:
Y系列装显卡驱动要先装集成显卡 在装独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是显卡的后面有一组供电出问题了,原来是0.9V电感出问题成了0.4V,换了一个电感就好了,现在用 ...

这个我也遇到了少一个电压,应该是Y450 460系列通病

网友:
我今天也修一台可以亮机过完windows蓝屏然后我直接加焊显卡加焊完进windows就黑屏了,我测试了一下显卡电压和集显电压显卡电压正常集显电压偏低,我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从启就可以正常进系统里从新安装显卡驱动就ok了,有些时候别轻易换显卡先排除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是显卡的后面有一组供电出问题了,原来是0.9V电感出问题成了0.4V,换了一个电感就好了,现在用 ...

感觉做维修的前途 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