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上电时序。

楼主(2015-01-08):
IBM T40上电时序详解
1、当供电正常时,DC16V送到TB62501 57脚和MAX1631的22脚,62501初始工作(供电RC振荡、复位自身完成),从59脚输出VCC3SW(3.3V)电压给PMH4初始供电。2、同时,进R903(10K欧)电阻为1631的23脚提供主控制信号开启电压(3.3V),使1631复位成功。3、1631正常工作后,输出VCC 5M和VCC 3M,送到H8的13脚和36脚,同时送到开机键和南桥,开机键键盘的19针脚。4、南桥完成开机工作必须有待机电压和时钟正常工作,南桥待机时,其内部部分工作。5、南桥内部呢最少有三个模块 时钟模块 CMOS存储模块 开机模块处于待机模块下。6、按下PW-ON,低电平信号分别送到PHM4的32脚和PMH8的20脚,PMH4和H8接到低电平信号自检完成后,向南桥发出“上电”请求。7、H8收到开机请求后,经内部处理从19脚向南发出开机触发信号。8、南桥自检后,经内部处理将SLP-S3、SLP-S4置为高电平,向PMH4发出触发状态指令。9、同时PMH4接到该指令后,分别从71、72脚发出s3、s5信号到H8的113、114脚,H8通过其99脚送到PMH4的23脚,从而让PMH4开启各路电压。10、PMH4分别通过58、42、63、70、89向整机发出开机信号,让整机依次得到工作电压,如:MAX1845收到电源管理芯片送过来开启信号,先输出2.5V、1.8V、1.25V、1.2V、1.05V等外围供电电压,然后在送给ADP3205(CPU供电芯片)上电。11、当上部位供电正常后,H8从其117脚输出电源好信号给南桥,南桥收到该信号后,表示芯片组上电正常。12、当CPU供电芯片正常上电后,ADP3205也将CPU供电芯片的电源好信号送过南桥,此时也表明CPU供电芯片供电也已正常。13、然后再向时钟发生器发出时钟开启信号,使时钟提供给系统频率。14、南桥收到CPU供电芯片发出的电源好信号后,南桥将这个信号又送给CPU,告诉CPU所有电压以OK。15、南桥将CPU电源好信号发出,首先自己先复位,然后又将复位信号送给北桥,使北桥复位,再由北桥复位CPU。16、当CPU接到复位信号并复位完成后,硬启动过程结束。
维修总结
1、按下开关无任何反应也称不触发
1)、测H8芯片的20脚上是否有低电平触发,测H8芯片的19脚是否有跳变信号输出,20脚有低电平触发,但是19脚无跳变信号输出,则为H8芯片损坏或者虚焊,检测H8芯片。
2)、测H8芯片的115脚,pm芯片的20脚、74脚,是否有电平跳变,如果没有则为南桥损坏或者不良。如果同时测得南桥晶振不起振,确定南桥损坏,更换南桥。
    TP62501:初始化工作就是芯片内部要进行自检也就是对芯片内部的供电是否正常如果说芯片内部的供电正常以后,芯片内部供电正常了RC振荡(晶振)器就会振荡这就叫供电、时钟、复位自身完成。

网友:
有图纸就好分析。。

网友:
楼主有BIOS吗。上传下。

网友:
图纸也传下吧,读不下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