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路由器用一会就掉线

楼主(2015-01-08):
我家的是电信的网,TP的路由,用一会就掉线,时间没有设置。求大神帮忙解决,是不是猫和路由器有冲突???????????????、

网友A:
雷击过吧,平时用正常,一到高峰就掉线。建议买个新的。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猫吗?单独用猫不会出问题,路由接了就出问题

网友B: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都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过吧,平时用正常,一到高峰就掉线。建议买个新的。

没有雷击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都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意思是路由或猫的适配器有问题??????????

网友C:
先不用路由器看掉不掉

网友:
用排除法一个一个判断

网友D:
很多都是都是出在猫身上的比较多

网友:
是我我就用一体机

网友E:
电源影响很大,换个靠谱的电源试试,有的电源容量根本达不到

网友F:
这一般是路由的问题,换个新版的路由就可以了,还有看看水晶头有没有氧化

网友:
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
对呢。经常设置路由呢,电信的也设置过好多。给我的感觉就是路由和猫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一般是路由的问题,换个新版的路由就可以了,还有看看水晶头有没有氧化

网线换过了,TP300的路由,在我的网通网上一直都好的,没出现过此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源影响很大,换个靠谱的电源试试,有的电源容量根本达不到

是路由的还是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都是都是出在猫身上的比较多

有同感,我感觉也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先不用路由器看掉不掉

一切正常,我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切正常,我都试过了

把无线关掉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是路由的还是猫???????、

你不用路由,直接用猫接在电脑上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用路由,直接用猫接在电脑上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试过了,好的,没问题

网友:
换个猫试试,以前这样解决过

网友H:
路由问题,要么雷击,要么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路由问题,要么雷击,要么虚焊。

跟路由没关系,在网通网上一直都好的。

网友:
把路由 重启 试试  有时路由内部设置出错造成的 如果是无线路由 就改有线试试 看看是不是出现干扰

网友I:
电信的的光纤猫,是有路由功能 的,大部分是192.168.1.1
然而TP的,也是192.168.1.1的网关,IP冲突是上不了的,
你要改过以后,才可以上,
照这个试试,:应该可以
路由接路由,就是接在WAN口上——,是你一直没弄明白,
1你要知道你的猫路由分配出来的IP是多少,你说电脑接上就可以用,你查看下你的电脑的IP,
2知道IP后,用你的电脑连接新的路由器的LAN,别的啥也不接,进入路由器,把 你的路由器的网层设置成跟猫分配出来的IP不一样的网关,比如猫路由分配出来的是192.168.1.1,新的路由器则是,192.168.2.1;中间的2可以改成其它,然后无线什么的都设置好。
3把你的猫从LAN口出来一根接在新路由器的WAN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电信的的光纤猫,是有路由功能 的,大部分是192.168.1.1
然而TP的,也是192.168.1.1的网关,IP冲突是上不 ...

毛的是192.168.1.0,路由是192.168.1.1,这样不知道冲突不????????????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用代替法

网友:
我朋友  也和你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毛的是192.168.1.0,路由是192.168.1.1,这样不知道冲突不????????????

冲突的,
第二层改掉

网友J:
排除法解决  一般是路由质量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冲突的,
第二层改掉

第二层????????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排除法解决  一般是路由质量问题

更路由没关系,换好几个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第二层????????说详细点,谢谢

LAN找得到吧,把它改成192.168.0.1,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LAN找得到吧,把它改成192.168.0.1,就行了。

好的,谢谢你。我试试

网友:
排除一下猫上网会掉线吗?
在问一下那个你的路由器和猫的电源线应该都是买来自带的吧
如何是路由器问题那还是换一个吧现在也不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