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MS2346 暗屏 不知道屏供电是哪个 求助大神们

楼主(2015-01-08):
宏碁MS2346 暗屏 不知道屏供电是哪个 求助大神们

网友:
38.39.40吧,一般这几个。自己测下啊。

网友:
看看对不对的上

网友:
换屏 和屏线试试,不好再查也不迟。

网友A:
屏供电有19V,3.3V1W你要找那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有19V,3.3V1W你要找那个电压、?

屏供电我量了  有19V 3.3

网友:
换下屏线看看啊

网友:
图纸表示看不懂,正在学习

网友:
3个19v。3个3.3v都有?????

网友:
可以跑跑线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