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为什么电脑显示器行管原理是C5929更换为C5387后水平一条直线?

楼主(2015-01-08):
为什么电脑显示器行管原理是C5929更换为C5387后水平一条直线?冠捷T77N显示器,原行管C5929损坏,更换为BU506A 后显示正常,但开机一会屏幕闪烁。考虑应该是行管功率不够,更换为C5387后屏幕水平一条亮线。C5387不能替换C5929吗?

网友:
是有差别的,最好找资料看看

网友:
是有差别的,最好找资料看看

电流小点是10A的  原来的是15A  。但也应该能开机呀。 现在测量基极没触发电压了。

网友:
纯平显示器忘得差不多了  但是记得老师讲过行管有带阻尼的,又不带阻尼的 是不是不能通用

另外水平一条亮线  是上下的 还是左右的  场电路或行电路有问题就会出显一条亮线

说的不对的楼主包涵 毕竟纯平的几乎不修了 淘汰了 都忘得寥寥无几了

网友:
场电路也坏了,,,,,。

网友:
后来又鼓捣了下,又好了。也没搞明白那的问题。

网友:
水平 线  不是场电路 开焊?

网友:
肯定有空焊,补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