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发个维修实例,挣点积分

楼主(2015-01-08):
一片82Q965芯片组的工控ITX主板,不开机,测量发现无VCORE输出,其他供电都正常,首先测量无短路12V输入正常,再测量EN信号发现VTT_PWRGD低电平异常, 再查看原理图这个信号到了这里 再用万用表测量发现Q38这个管子坏,更换后OK。
第一次发帖啊,多多鼓励,这里下载资料就是要积分,东西挺多的挺好的,多向大家学习啊,我们搞工控板PC104的,以前搞过台式和服务器,笔记本没怎么搞过,

网友:
一般修的越详细,越有说服力才加分的吧

网友:
应该写文章先跑点弯路
比如说先按时序一顿好跑
然后 才发现cpu没供电
然后 发现pwm芯片没有使能电压
然后 才回到你这个帖子上
对了  记得每个点都要发图 和测试电压数据
肯定帖子拉长
分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