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 自动上电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01-08):
这个机器是 自动上电, 不能强制关机  不跑马 不显示。自动上电是因为PWRBTN低电平
我这个主板 PSon 到绿线没有3极管啊 要是有的话3级管短路会被拉低,可是直接IO去的绿线,除非IO内部的短路,可是我量对绿线地阻值又不短路。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BIOS 刷了 南桥也换了

网友:
主板 自动上电,上电后测量开关针电压为0.6V 这个是什么情况,正常会回到3.3V啊,我的分析如下。
开关信号给IO 75脚有跳变0.68V明显不正常,正常情况下开机后开机针有个是3.3V或者5V啊(但是测量又不对地短路), IO 72脚 0.68V没有跳变没有输出开关PWBTOUT-信号给南桥的跳变电压,同时南桥也不会输出SLP_S3J信号给IO,指示IO进行开机。这里IO 76脚直接连到 绿线,。考虑有2种情况,第一IO内部问题,导致绿线通电即被拉低电源 自动上电,第二,IO在没有得到开关给IO的开机信号,IO也没有给输出PWBTOUT-给南桥,但是南桥自作多情的输出了SLP_S3J信号给IO 导致IO开机 自动上电(这里反应了南桥故障,IO72脚直通南桥)结果测量在上电的瞬间IO 72脚也没有输出高电平给SB,上电后72脚电压为0.7V保持不变,71脚也没有收到来与SB的PWBTOUT-开机信号,在上电前后都保持了稳定的0V不变。上电后72脚电压为0.7V保持不变,所以大体上排除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