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0.8电流不显故障

楼主(2015-01-08):
z475 AMD CPU 独显     拆机测电流在0。8不动。测电压,PL10无电压,阻值没发现短路,其它电压正常。下载图纸查看PL10 供电给GPU    本想写个BIOS的。PL10没电压,最多就是独显不工作吧了。刚要拆BIOS的时候,想了想不会是显卡内部拆出现毛病吧,哎,还是老老实实,把显卡的PL10拆了,显卡供电芯片拆了。真没想到还真显示了。显示进系统看了下,这个电脑不玩游戏,就和他说换显卡价格高,修成集显价格少,客户就直接说修成集显的。他这样选择是我最希望的了,因为显卡电路也要修,买个显卡还有风险,换显卡也不一定能保证能亮。

网友:
明智的选择。正解

网友:
这样操作客户能接受就最好了  换显卡风险太高了

网友:
联想的 笔记本就是好,显卡还可以断开

网友:
呵呵,这样的确少了很多麻烦

网友:
这也行,开来以后要多试试才了。谢谢LZ分享经验。

网友A:
请教楼主,拆了PL10,显卡供电芯片,还拆了什么,改了什么?我遇到类似的,拆了外接显示正常,内接不显,屏,屏线好的

网友:
沙发必须抢,难得看到你发帖子,以此鼓励一下!

网友:
上下管不拆会不会大短?

网友:
关键还在乎口说呀,一般人说的客户,不明白,你说换集显显卡   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拆了PL10,显卡供电芯片,还拆了什么,改了什么?我遇到类似的,拆了外接显示正常,内接不显,屏 ...

同求!!!

网友:
楼主 怎么把独显拆了改成集显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改什么,只拆这两个。上下管都没有拆。外接好的,这个和电压没有关系了。重点还是查下屏电路,或者把显卡芯片拆了试试。谢谢

网友:
这机子遇到过2次cpu坏

网友:
上下管,正常的情况是要拆的,我好些机器也没拆也能用。 进水或是拆过元器件的,我都是从3V电压慢慢向上调。调过程一边看着电流。一边用手足住电源接头。就像钓鱼一样,鱼漂下拉就提。电流高就拉电源头

网友B:
独显供电没出来,就把独显干掉,这样会不会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显供电没出来,就把独显干掉,这样会不会不太合适?????

这个机器是神机。我是没有把握肯定能修好它。再动可能钱就没了。技术当然很重要。完美也重要,但是钱更重要,不是吗

网友:
干的好,这样以后就不修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