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M3 听筒无声 进水摔机都可以搞定

楼主(2015-01-08):
小米M3听筒无声,进水摔机,一般都是此元件问题,补焊一下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4_81:有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A:
不会都是这些问题吧。。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台,没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都是这些问题吧。。

不通杀,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通杀,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呢

說得也是,世事無絕對。。。

网友:
这么吊  全部通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