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Huawei P7充电慢 改造数据线后充电加快

楼主(2015-01-08):
改造后用华为手机P7测试成功显示正在充电(交流电),改造后的数据线插充电器,电脑,车载,充电宝等USB接口,都显示正在充电(交流电)。本人已经全部测试成功了。不过改造后的只能充电使用,不能传输数据了。

手机,充电器,数据线连接手机充电。
点击设置,点击电池,显示正在充电(交流电),有的手机显示(AC),3000ma的电池2小时多就充满了,说明你的手机,充电器,数据线配合的很好,恭喜你不用往下看了。

如果点击设置,点击电池,显示正在充电(USB),3000ma的电池7小时才能充满,你说急不急。找了好多充电器数据线与手机配置,没有弄好,在网上找到了方法,破坏了一条数据线,终于解决。心疼这一条数据线的也不要太难过。改造方法回复可见:

破坏了一根数据线,轻轻切开数据线,把里面的2号白线和3号绿线找出,分别剪断。手机方向的白线和绿线的铜线拧在一起包胶布,起到短路作用。usb方向的白天和绿线分别包胶布,防止短路。不能数据传输使用,只能充电使用了。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还没体验过,楼主高明

网友(2015-02-12):
这个是线补,有些充电头带线补的话就不用这样了。

网友:
真的有效果吗,能提快多少。

网友:
真有这么神吗。是什么原理。我试试

网友:
上图吧。是不是把插手机一端的D+D-接在一起短路就可以了是吧。另一端不用短路是吗。

网友:
看不太明白,USB端的白线绿线分别包起来是什么意思?剪断吗?这样的话另外一端接起来短路有什么意思呢?实在晕~

网友:
呵呵,其实 不必这么麻烦,你把充电器那头中间数据 时钟针脚短接不是一样的作用吗,原装诺基亚的充电器都是中间2脚相连的,

网友(2015-04-05):
这叫识别,不是线补。

网友(2015-11-05):
楼主 真的好用吗 ?能到几安

网友:
手机本来是1A的电流,改了后变大不会影响主板吗

网友:
谢谢分享Huawei P7充电慢 改造数据线

网友:
D+D-信号在适配器里应是没采用的,怎么会影响充电速度呢?

网友:
什么原理?会不会烧电池

网友:
我也是华为P7的,原装的充电器不好用,换了荣耀的一款手机充电器充电很快,最近又变的很慢了

网友:
会影响手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