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进水显示无效的IMEI

楼主(2015-01-08):
米2进水,显示“无效的IMEI",首先进水清洗可以开机,但是没有IMEI,同时蓝牙和无线都不能打开,我们知道串号是在大容量里面,如果是正常的手机换大容量,串号是可以变的,但是这个显示:无效的IMEI"换大容量没有用,在维修中我把CPU和中频一起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能解释一下把CPU和中频一起换了的原因吗?谢谢。

网友:
那CPU不是双层的吗,楼主手工好啊

网友:
换两个大的,成本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