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一体机电源--康舒pc9024电路图

楼主(2015-01-08):
今天接一联想一体机电源坏了,想看看能不能把电源修好,型号:康舒pc9024,故障现象-----又待机电压5v,短接绿线对地。风扇转一下就停,并伴随有吱响一声,求解

网友:
最常见的故障现象,故障原因有很多,最常见是整流二极管击穿电容变质,同样问题的帖子很多啊。

网友:
电源完全没有必要维修,淘宝买一个

这个现象一般是有短路保护了,这东西拆出来装回去好麻烦

网友(2015-02-09):
我修了好几个也是这种原因,换电源IC ,好象是TNY267PN 还有一个51R的电阻。你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