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g730短路修复一例

楼主(2015-01-08):
华为手机型号G730 故障短路维修,不是电池触片旁边的六角管坏了 ,是光感后面的升压那一块坏了,拆了即好。

网友:
秒杀吗收多少钱

网友:
光感后面的升压这一块是起什么作用的?不装可以吗?

网友:
那块升压的是多余的?

网友:
什么功能,那升压模块?

网友(2015-02-12):
这么简单?拆了不会有影响?

网友:
拆了就好了?升压没作用吗?

网友(2015-03-25):
按楼主的方法去掉光感后面的升压电路,装上六脚管装上仍漏电。
现在又没有六脚管,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