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战神P43不过内存,无SMBUS信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08):
      朋友的板,开机要跑码,不过内存报警,SPD电压和1.8V供电都正常,刷过BIOS,考虑到朋友说之前可以点亮,就是认不到SATA设备,打了一下USB阻值也正常,换了SB故障一样。测PCI  A34帧信号正常,那么是什么原因为引起无SMBUS信号呢?求大大指点。

补充内容 (2015-1-12 21:52):
12楼的大大指明了问题的原因,还真是时钟芯片拉低了SCL,但是没有料换,只是挑开了RTM587T-587的54脚,现在正常点亮,故障又回到了不认SATA设备上来了,是不是也是时钟芯片引起的?

网友:
是否有断线

网友:
这块板子的SMBUS是直连的,PCI-E和PCI,内存的是直接连接的,中间没有元件,看第二条PCI-E的5,6脚直接走线到南桥了。

网友:
中间是否有三极管这类的元件?

网友A:
线没断,就是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没断,就是南桥了,

我说过换了新南桥的哇

网友B:
内存供电   小供电 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打下内存插槽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时钟呢?时钟有吗

网友:
小贴片电容

网友C:
SMBCLK和SMBDATA还到时钟芯片,看看时钟芯片是否正常。
这是我的一个维修实例,因为时钟芯片拉低SMBDATA引起的挡B0。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9702-1-1.html

网友:
这种情况,桥坏的可能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   小供电 时钟复位··都正常?

内存供电1.8V是正常的,小供电是什么啊,VREF吗,这个是0.9V也是正常的,时钟怎么测啊,测电压吗,我的波波在好主板的内存打值卡上测时钟也是啥子反应都没得呢?还有复位是不是18脚啊,我看了下DDR2引脚定义是18脚RESET#,但是这块板子上的四个插槽的18脚都是没有直连的呢,查了下其它的采用D2的板子的图纸,为什么18脚是空着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MBCLK和SMBDATA还到时钟芯片,看看时钟芯片是否正常。
这是我的一个维修实例,因为时钟芯片拉低SMBDATA引 ...

果然如此,挑起时钟芯片SCL脚就有SMBUS波形了,直接点亮,但是原来的故障就出来了,就是不认SATA设备的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料换,是不是也是这个芯片引起的问题啊         无内存

     过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果然如此,挑起时钟芯片SDA脚就有SMBUS波形了,直接点亮,但是原来的故障就出来了,就是不认SATA设备的这 ...

这就看板子设计,SMBDATA和SMBCLK是I2C总线,理论上和SATA口没什么联系,不过既然设计是要进时钟芯片,你现在挑开肯定是不对的,建议换个好的时钟芯片之后再看看。

网友:
桥或者U座子有虚焊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看板子设计,SMBDATA和SMBCLK是I2C总线,理论上和SATA口没什么联系,不过既然设计是要进时钟芯片,你 ...

我觉得时钟芯片的通信接口除了给系统报自己的型号之外就是设定各种输出的频率了吧

网友:
换过了SB还没有SMBUS信号则应查内存,显卡,时钟,PCI卡槽等受总线控制的部位,看是不是被它们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供电1.8V是正常的,小供电是什么啊,VREF吗,这个是0.9V也是正常的,时钟怎么测啊,测电压吗,我的波 ...

一个打 值卡测量点全都解决···AMD的话还有个2.5的内存模块的供电···测量点只能在假负载上找···

网友:
看是不是被什么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