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 7.0.3如何完美越狱

楼主(2015-01-08):
一、开始越狱吧!先将越狱工具解压到桌面上:

然后打开Mac命令行终端,输入cd,先把越狱包中的“opensn0w_build/bin”拖入终端后按回车键,在终端输入:./opensn0w_cli -p ../bundles/iPhone3,1_7.0.2_11A501.plist开始越狱,等待1-2分钟,越狱完成,超简单吧!

二、安装必要的工具1、打开ssh_rd_rev04b.jar,将手机DFU模式:

先将手机手动调成DFU模式:

2、打开Mac终端,在输入下面命令行ssh登录到手机,登录密码(alpine):ssh root@localhost -p 2022登录成功后输入:mount.sh

3、重新打开新的Mac终端(第二步终端不要关闭),cd到越狱包路径,输入以下命令:scp-P 2022 bin / * root @ localhost :/ mnt1/bin /scp-P 2022 SSH2_bundle.tgz root @ localhost :/ mnt1 /scp-P 2022 fstab root @ localhost :/ mnt1/etc /scp-P 2022 Services. plist mnt1/System/Library/Lockdown root @ localhost :/ /

4、返回第二步打开的终端,输入命令:cd / mnt1 of xzf SSH2_bundle.tgz重启手机,由于是不完美越狱,每次重新手机需要引导启动(如果直接重启,手机会进入恢复模式),将手机手动置为DFU模式,在终端输入:./opensn0w_cli -p ../bundles/iPhone3,1_7.0.2_11A501.plist重启手机。注意

三、安装cydia打开终端,ssh登录到手ssh登录成功后,复制下面命令执行安装:wget -q -O /tmp/cyinstall-1.sh&& chmod 755 /tmp/cyinstall-1.sh && /tmp/cyinstall-1.sh安装完成后,引导重启手机,Cydia就 安装成功了。

网友:
不是超简单啊,是有点复杂

网友:
楼主在开头应注明:越狱有风险,请谨慎行事。

网友:
越越更健康、??

网友:
这个网上的盘古和天极一键越狱,这个不是纠结吗

网友:
越狱肯定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