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35 触发 屏不亮

楼主(2015-01-08):
今天客户送来一个BENQ s35 笔记本 开机触发 电流0.2 左右后 不亮 没反应 我拆机一看 就傻眼了 3个主板 声卡一个 电源一个 CPU 显卡一个。
南桥 啥的 BIOS 我都没找到。
当时就伤心了 觉着修不好了 可是把CPU 主板拆下来 用手把着 通电的时候 屏幕闪了一下。就像闪光弹。 我就把目标锁定在了 CPU板这里
插了一下 金手指 按上去果然 开机了。。 电流刷刷的好了 以为 捡钱了。 装机 进系统 准备测鲁大师。 接着 黑屏 死机。在开机 又是
0.2A 左右电流。 没办法再拆 后来发现 这个主板上有几个空位置 写着C 多少 我就从料板拆了2个 330 电容 给接上了。把空位全部补满
现在开机 百发百中。 哈哈 附图给大家看看
看到 论坛里也好多遇到这个问题的 单都是没有说最后解决没有。 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不知道  具体是什么 原因 补位就好了 这几个胆电容能起到啥作用
习惯了看到缺零件先补的习惯 特别是电容

网友A:
“一看 就傻眼了 3个主板 声卡一个 电源一个 CPU 显卡一个”——什么意思?是说声卡,电源,CPU显卡共三块电路板吗?分别上图瞅瞅,还真没领教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看 就傻眼了 3个主板 声卡一个 电源一个 CPU 显卡一个”——什么意思?是说声卡,电源,CPU显卡共三块 ...

是啊 里面有3块 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里面有3块 主板

这样的结构还真是少见啊!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