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笔记本做win7系统

楼主(2015-01-08):
最近在论坛看到还是有好多人对苹果笔记本装win7一筹莫展,其实在苹果笔记本上市这么长时间以来苹果做win7已经是在普通不过的了,也没有那么神秘,现在我把我装win7的经验以图片的形式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此图片可以看出此款笔记本是13年的PRO笔记本,(苹果的所有机器安装方法都是一样的)苹果系统版本为10.9,下面我们正式进入安装win7时该操作的步骤, 在屏幕上方点击前往,如图:找到实用工具,进入下一个界面 找到BOOT Camp助理,再看下一步, 此处直接继续, 这一步就尤为重要了,到了此处先找一个不小于2G的U盘,返回到实用工具里面,找到磁盘工具将U盘格式化为:FAT(DOS)格式,(注:U盘必须插在左边的USB口)然后在接着上图在第二项从APPle下载最新的Windows支持软件前面打钩(好多人不知道Windows支持软件是做什么大的,其实就是Windows支持软件就是win7系统下的驱动),其他两项先不选择,然后在下一步直接下载到U盘即可,下载完成以后再将移动光驱插入右边的USB口在上图中选择安装Windows或更高版本,(我的U盘是直接只做好的所以就不用每次都要下载驱动,直接安装即可)点击继续,进入下图分区界面 此处分区可根据客户要求随意调整大小,分区大小调整完之后点击安装, 此时开始格式化进行分区,格式化完成之后电脑会自动重启,重启之后进入win7安装界面,进去win7安装界面之后只要会装普通系统的人都知道该怎么操作了。win7安装完成之后在U盘里找到下载好的驱动安装即可大功告成!(到了win7安装过程中出现的分区界面后,只需要将分好区的Windows分区格式化即可,千万不可删除两个小的隐藏分区,否则以后再想装win7系统就空难重重了)。好了就写这么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多多包涵!发帖不易,大家都懂得file:///

网友:
沙发必须抢,难得看到你发帖子,以此鼓励一下!

网友:
学习了,沙发必须抢,难得看到你发帖子,以此鼓励一下!

网友A:
对于苹果笔记本装WIN7系统没有操作的还是有顾虑的  向楼主这样一步步安装操作过一遍后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一句话;仁兄费心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苹果笔记本装WIN7系统没有操作的还是有顾虑的  向楼主这样一步步安装操作过一遍后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一 ...

客气了,论坛本来就是供大家分享学习的,我在论坛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B:
分好区的Windows分区只能是一个大的分区吗?不能再分若干个小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好区的Windows分区只能是一个大的分区吗?不能再分若干个小区吗?

我之前试过在Windows下载分一个D盘出来,结果最后导致想从装win7的时候报错BOOTCAMP “您的磁盘不能恢复为单一的分区,没法安装win7,后来没办法只能重新做了一个苹果系统,从哪以后我就没敢再尝试在win7下载分区

网友D:
其实先分好硬盘的格式,就不用再进苹果系统再装WIN7了,直接装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先分好硬盘的格式,就不用再进苹果系统再装WIN7了,直接装就好了

直接装触摸板键盘不会失灵?如果有更简单的方法欢迎讨论

网友:
这个贴子对新手很有帮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装触摸板键盘不会失灵?如果有更简单的方法欢迎讨论

不会的,以前也是按你那方法装,后来发现原来可以这样装的,就一直这样装WIN7了

网友(2016-03-25):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试过在Windows下载分一个D盘出来,结果最后导致想从装win7的时候报错BOOTCAMP “您的磁盘不能恢复 ...

看的有些晕呀 搞不来 呀

网友:
苹果系统始终都学不会  不知道咋的

网友(2016-06-22):
慢慢看看  还不是很理解 最主要咱没苹果电脑啊

网友E:
我帮别人装的话直接全盘咔嚓,直接装win10,GPT+UEFI模式,省心省事,节省好多好多时间

网友F(2016-07-29):
引用 网友D:
其实先分好硬盘的格式,就不用再进苹果系统再装WIN7了,直接装就好了

直接分区在装会导入苹果本身的驱动失去,从而无法对下一步进行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的,以前也是按你那方法装,后来发现原来可以这样装的,就一直这样装WIN7了

驱动不会失效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帮别人装的话直接全盘咔嚓,直接装win10,GPT+UEFI模式,省心省事,节省好多好多时间

我觉得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分区在装会导入苹果本身的驱动失去,从而无法对下一步进行操作
装完了WIN要装苹果对应的BOOT CAMP,就完美了

网友:
恩恩,没有入手过啊,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