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DI

楼主(2015-01-08):
华硕X5DI, 板号是K40ID,拿来时IO烧穿了两个洞了,屏插口旁边的一个三极管也烧了,屏线也烧了,换了烧掉的配件之后,换了此IO,插电待机电流0.22,明显偏大,断开CPU的供电芯片RT8856的第二2脚之后正常,待机0.03能正常开机了,请问下高人们此芯片的二脚有什么作用,为什么不要也可以开机?不接此脚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请各位高手们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此芯片的二脚应是CPU供电开启控制脚吧!楼主断开第二脚之后能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芯片的二脚应是CPU供电开启控制脚吧!楼主断开第二脚之后能正常使用?

能开机显示啊,我就是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显示啊,我就是奇怪了

此脚有个3.5V的是通往PJP8701的短接点的,断开此点就能正常开机亮机。接上就短路

网友C:
断开第二脚能亮机显示    第二脚可是CPU供电的开启信号啊    这么奇葩的机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第二脚能亮机显示    第二脚可是CPU供电的开启信号啊    这么奇葩的机子吗

就是这么奇葩,机子已经给客人拿走,钱已经收下。